嵌入式系统
求助:用电桥测量电阻误差能有多大

楼主(2007-07-10):
测量的电阻值都在一欧姆以下,最小的一个读数是0.0099欧姆。就知道电桥的型号是QJ77,应该是双臂电桥,这个测量误差大概能有多大啊,麻烦高手指点!多谢多谢

网友A:
小电阻必须用双臂电桥四端法测量,具体精度请看电桥说明,参考:
http://www.zychina.com/cpzx.asp?chptype=直流电阻电桥
产品名称 技术参数 选择比较
QJ23直流单臂电桥 测量范围:0-9999000Ω,精确度等级0.2%。
QJ23A直流单臂电桥 测量范围:0-11.110MΩ,精确度等级0.1%。
QJ31直流单臂电桥 测量范围:单0-1111000Ω 双:0-1111.1Ω,精确度等级0.1%。
QJ42直流双臂电桥 测量范围:0. 0001-11.00Ω,精确度等级2%。
QJ44直流双臂电桥 测量范围:0.00001-11.000Ω,精确度等级0.2%。
QJ57P直流双臂电桥 测量范围: 0-1111. 10Ω;最小分辨率:0.01цΩ,附有外接稳压电源。电线电缆导体电阻行业(指定)测试仪器。
ZY9844-1双桥专用电源 用于QJ44、QJ57等双桥外接电源。输入220V 输出1.5V(5A)。

楼主:
谢谢“亦云人云”,非常详细,万分感谢!!
第一次用电桥,能否麻烦再讲解一下什么是双臂电桥四端法

网友B:
用1000mA恒流源与数字万用表测量小电阻方便实用,抗干扰性能好,最小能测0.0001欧姆,要测0.0099欧姆绝对没问题
若用1000mA恒流源与i-7018配合,则能测量最小1微欧姆的电阻,而且可用计算机来读取
http://shop34501414.taobao.com

网友A:
看看这两篇文章吧!
双臂电桥测低电阻
http://www.bb.ustc.edu.cn/jpkc/guojia/dxwlsy/kj/part2/grade2/biarm.html
低阻抗值与SMT微型LCR元件测量探头选择方案———适用万用表与电桥等测试设备
http://www.oitek.com.cn/download/0566.pdf

楼主:
初来乍到,不识版主,解答详细,理解清楚,多谢亦云前辈

楼主:
电桥中有C1,P1,C2,P2四个接线柱,测量中用不用把C1P1,C2P2短接到一起啊?
接与不接能相差5-7毫欧,也挺大阿!
型号应该是QJ44吧

网友A:
小电阻必须用双臂电桥四端法测量,四个接线柱,测量中若把C1P1,C2P2短接到一起,已经不是四端法测量,而是二端法测量了。

楼主:
谢谢,我觉得也是。我刚拿来用的时候就短接在一起,之前同事说也是这么测的,短接的铜片说是买来时就给配好的。呵呵,多用用脑子到底不是坏事

网友C:
“电桥中有C1,P1,C2,P2四个接线柱,测量中用不用把C1P1,C2P2短接到一起啊?”
1、电桥中有C1、P1、P2、C2,四个接线柱,外侧C1、C2为电流桩,P1、P2为电位桩;
2、测量时,C1、P1同时接被测电阻的一端的外、内两处,P2、C2同时接被测电阻的另一端的内、外两处;
3、特别是,P1、P2是靠近被测电阻的两端,C1、C2是远离被测电阻的两端,否则就接错了;
4、也有时将C1、P1用被测电阻的一端引线短接,P2、C2用被测电阻的另一端引线短接;
5、或者说C1、C2与被测电阻是直通的,P1、P2取自电阻两端;

楼主:
感谢刘工的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