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台安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7-07-10):
求助各位高工,用台达PLC与台安变频器通讯的写频率程序应如何做呀,比如说要变频器以50HZ运行,和校验已做好,可以不用管,只是通讯协议中采用6个字符,假设人机界面中输入十进制常数到D100,D211频率输入的第一个字,
用ASCII D100 D211 K6 这样行不行呢
请指教谢谢

楼主:
没人可以帮是我吗

楼主:
真的就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只是通讯协议中采用6个字符,假设人机界面中输入十进制常数到D100,D211频率输入的第一个字,
用ASCII D100 D211 K6 这样行不行呢?
没明白你的意思,不过要实现台达PLC与台安变频器通讯,你得用RS指令发送台安变频器认可的通讯报格式,如要想写频率,你应该先把写频率的报文命令先存放到一组寄存器中,按你写的传输格式应该是
MOV H3A3A D0
MOV H3130 D1
MOV H313F D2
MOV H5356 D3(H5356 是S,V)
MOV H3054 D4
MOV D100  D5(D100是设定频率值)
MOV D200  D6(D200是和校验值)
MOV H0D00 D7
LD X1
RS D0 K14 D300 K14
这样按下X1时就应该执行写入频率命令。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做法,还需要注意一点,把通讯格式设置好,设置成一样。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答,还要再请教一下就是假设D100内设置的是十进制数,不用转成十六进制吗?还是PLC处理时自动转换呀?

网友B:
用MOV得时候需要写H30或者K48之类的进制标号的阿。前面两个数代表的一个意思。

网友A:
不用转换成16进制,你直接从文本或是触摸屏上输入50.00到D100里时变频器内就会写入50.00HZ。

楼主:
谢谢两位高手,打心眼觉得这里比三菱哪个版面要好,至少有人热心的回答问题,真的,三菱发个贴子几天都没人回的,
衷心感谢楼上的两位高手,

网友C:
用台安的PLC 吧,技术服务会提供现成的程序给你。

网友D(2012-02-07):
求台安PLC与FSCG05变频器通讯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