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关于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7-07-10):
整流变压器与动力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
整流变压器带滤波,动力变压器只是变压

网友A:
只是用途上的差别,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网友B:
基本结构是一样的,只是整流变压器抑制谐波比较好,有的整流变压器输出的不是三相电,像电解用的,有输出六相的,为的是使波形更平滑

网友A:
带滤波是整流电路的特点,不是变压器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