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控同仁涡街流量计为什么在低流量时信号波动

楼主(2007-07-10):
请教工控同仁涡街流量计为什么在低流量时信号波动。

网友A:
涡街有最低流速要求的,低于或者高于它的流量特性曲线精度就不行了。典型的最低流速要求是0.3米/秒。所以涡街很多时候会缩一档口径来保证小流量精度。

网友B:
电磁流量计也是一样吗?

楼主:
电磁流量计同样也是存在小信号波动问题。

网友C:
所以大家选择流量计的时候不能看管径,更应该了解一下适用的流速。

网友D:
对,必要的时候,可以缩径

网友E:
那应该是选用的流量计的量程比太小了,用一些量程比大的流量计就可以解决了吧。

楼主:
涡街流量计必须满足最低流速要求,即首先满足涡街流量计正常工作条件。

网友A:
LZ搞什么?自问自答干么。

楼主:
主要通过论坛讨论,结合厂家资料得出结论,请不要误会。

网友F:
每个涡街流量计对雷诺数都有范围限制,反映到流量计上就是测速有量程限制,查你们流量计说明书肯定超范围了

楼主:
测量氢气雷诺数大概是多少,流速是多少,不少人反应指示不准。是不是还与物料有关。我们单位用涡街流量计测量蒸汽比较成功,合成氨流量低时,指示为零或为负值。

网友A:
当然流量低了没有值了,低于0.3M/S流速就不能测了

网友G:
不仅有低速要求,还有高速要求,测量气体时不能高于35M/S,液体不能高于7M/S。

网友H:
是的,这应该就是所谓的量程比吧。

网友G(2007-08-09):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涡街是不能测量多相介质的,这个和电磁流量计一样。低流量很大可能会形成双相介质,波动是必然的。

网友I(2007-10-24):
这和电磁流量计原理一样的,必须满足最小流速要求,再者就是小信号的切除应该重新设定一下。

网友J(2007-12-29):
因为涡街流量计测的是频率信号,在低流速时,有时接收的实际为电磁干扰信号(常见为50Hz工频干扰)。
为避免涡街流量计因干扰而导致的信号波动,当前产品的通常做法是适当减小电路的放大倍数,令涡街流量计对小的力(包括低流量时的涡街力、小的振动产生的力)不敏感,由此导致涡街流量计可以测量的下限提升,不能检测小流量。
故在选择涡街时,一定得选择抗振动和电磁干扰的涡街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