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机没力

楼主(2007-07-10):
我有一台电磁调速机,速度可调,就是没力,在低速时,用手都能让电机停转,刚开时还能拖动负载,半小时后在低速时,就转不动了,只能不停的往上调速,高速运行一段时间后再回低速又能转了,当然,还是没多大力,电机,控制器,线路都是新换的,求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测速发电机-速度反馈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转子和轴产生滑动

网友C:
励磁不足?

网友D:
应该励磁问题

楼主:
转子和轴是好的,可能是立此,但怎么测呢?

网友E:
电机定子坏了,更换电就可.这问题100台电机会出一现一两台

网友F:
检查励磁回路和气隙大小,有可能的话找机械方面的人士核对输出端的轴承是否有问题。

网友G:
可以测量励磁电压的变化是怎么样的。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电压,测速发电的电压是有的,也随速度变化而变化,但励磁电压就有些不正常,在转速0-400之间电压都在50V那,要上了400,电压才往上升,是不是调速器有问题啊

网友H:
电磁离合器的励磁回路有问题,与电机无关,电磁离合器励磁后电磁量能没达到要求,使滑差过大,由你提到的状况看,有可能是电磁离合器的励磁线圈有软击穿现象,建议将电磁离合器励磁线圈拆开重绕,做好绝缘处理问题,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H:
还有测速发电机也有可能因故障使控制器误动作,造成电机输出无力,但是测速发电机故障可能性一般来说较小.

网友I:
就是调速器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J:
好像是没有速度反馈,是不是你的调速器是"精简版"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调速器,他的速度信号根本就不是反馈回来的.

网友E(2007-10-01):
将(调速头重新绕过线圈)

网友K:
电机本身问题

网友L:
我也要天天来这里,认真的向大家学习。现在在广东佛山分公司,联系电话是15916586056,Q是31740304,邮箱是zhougui8012@163.com

网友M:
 励磁不足
线圈重住
qq385272072

网友N:
励磁不足

网友O:
hai zhen de hao hao xue xue !

网友O:
电磁调速电机的工作原理是?不知道!

网友P(2008-05-11):
有道理,谢谢,大家辛苦了

网友Q:
呵呵楼上的也辛苦了!楼主可以更换一下调速器试试

网友Q:
不过电磁调速电机好象都存在楼主说的这个问题,低速运转稳定性很差,这可能就是变频器取代电磁调速电机的原因之一吧!

网友I(2008-10-23):
是励磁的问题,更换一个新的激磁线圈,试试

?

网友R(2008-12-18):
电机          测速发电机             或者是   历次线圈

网友S:
可能是励磁线圈漏电,我曾碰到一次。

网友T:
提高了经验,学到了方法。

网友U:
我也曾看到过是励磁线圈的问题,不妨换新的试试

网友V:
是励磁线圈或其回路接头处虚接,我解决过一次,测量航空插头到励磁线圈的电阻,再测量电机上励磁线圈端子的电阻,差距大则是线路问题,极小则是内部问题,找个正常同功率的测量比较一下励磁线圈,比正常的大是内接头虚接,小则是内击穿。

网友W:
可以考虑换调速控制器试试 调速电机在低速是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X:
应该是励磁线圈的问题,我遇到过一次后来换个线圈就好了,现在还在用。

网友Y:
看看楼主的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