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硬件组态问题

楼主(2007-07-10):
我有一台S7400 PLC,现在想往里面加几个量,可打开硬件组态的模出模块后,却发现不能更改,另外硬件组态中也不允许加入新模块.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一下,先谢谢了!
附图一张:

网友A:
是在线改的吗?如果是的话,请离线打开看看

楼主:
离线,在线都不能修改

网友A:
看看文件是否为只读模式。

网友B:
离线修改后,再下载到PLC.

楼主:
文件不是只读属性

网友C:
先把plc断开试试,要是还是这样,建议你从装吧!

网友A:
有可能前后版本不同造成的

网友D:
有可能是更改设置有密码了,别人有密码,所以你不能修改

网友E:
别人密码保护了。

网友A:
学习一下,请问这个密码在哪里设置?

网友F:
请高人讲解一下,这是怎么设定的

网友G:
在权限设置里面设置

网友A:
哪个位置?

网友F:
那如果被别人设了权限有没有办法进入呢?

网友A:
呵呵,我还没找到设置权限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