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7-10):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S7-300CPU是313C只这用它自身带的I/O点组态,写了一个特别简单的程序,下载时提示离线机架号与在线机架不同(组态6ES7 313-5EB00-0AB0和实际硬件6ES7 5EBF0-0AB0的定货号不同,实际购买的应该是新型号),强行下载后运行监视时在站上出现未运行标示(红色倒置三角),而且监视主程序里的I/O点无任何变化(外部开关量发生变化).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和机架号不同有关么?

网友A:
组态硬件要与实际硬件相对应

网友B:
组态硬件要与实际硬件应一致,如硬件中没有相应型号可试着在网上下载新硬件试下

网友C:
必须一致哈!

网友D:
肯定你用的是老版本的软件,把软件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用STEP 7软件读取硬件版本,试试看。若有问题估计你的硬件库需升级了。

网友F:
组态硬件必须与实际使用硬件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