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请高高手来帮帮我啊!!

楼主(2007-07-10):
我们公司有abb的变频器acs800-01-09-3的变频器,控制4kw的abb电机,有编码器是闭环控制系统,开使调完以后挺好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报出"ebcorder fault"-编码器故障,不知哪位高手遇到过请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A:
检查编码器接手及线路。实在不行改开环控制。

楼主:
线路检查过,而且每次都是在停止的时候报出这个故障!!不知和制动器有没有关系!!

网友B:
将电机外壳接地,用于消除干扰

网友C:
看一下50组参数的编码器的设定,

楼主:
电机的外壳已经接地!并且50.1 Pulse- Nr 1024 和50.6 Speed FB SEL encoder其他的电机也是这参数就是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D:
你制动同步的话,更换旁边的编码器试一下

网友E:
既然有同型号的可以互换下

网友F:
此故障我多次碰到,解决办法.1;查编码器线路,插头是否接触良好.2;对编码器 进行清洗.3换编码器.

网友G:
楼猪,你的设备是什么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H(2007-08-15):
单台有必要编码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