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级西威直流控制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10):
   我厂有个意大利进口的纺纱设备,用的是西威的直流控制器(机器都已经是八几年出的了,古董级了),机器表面写了TYPACT (我查了名字好象是叫西威),型号是:TPM32-415/480-140l-2B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一按启动按纽 机器就有两个LED故障灯亮起,第一个是黄色的,旁边写着 n=/=0 (n不等于零);第二个灯是红色的,旁边写了Si .
   请教各位师傅 这两个灯代表什么意思? 是什么故障?有没有这个直流驱动器相关的资料.先谢谢了

网友A:
是直流电机调速电路吗?国内外大同小异,参考一下国内的相关电路,是一闭环控制回路,用测速发电机的信号与给定的转速信号比较产生一个控制信号去控制电机的励磁电压或电枢电压,达到调节转速的目的。

楼主:
是直流调速的,我这方面的资料一点都没有啊 从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而且我也没有这个控制器的任何资料,所以只能上这里来问大家了

网友B:
021-69169898

SIEI Drives Tech (shanghai)Co;,Ltd

网友C(2009-01-13):
各位好,我是西威公司 传动部门销售代表 陈雷霆 如要索取说明书或其他问题咨询 可发邮件致martin.chen@gefransiei.com.cn QQ:423728028 或直接致电:021-69169898 13918876266.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