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接触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7-10):
设备上面使用的是110V的接触器,由于没有备件换成了220V的接触器,可是使用了几个小时后220v的烧了,请问是为什么呢??用大电压代换小电压的不可以么??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当然不行的,你想,220V的换到110V上去,产生的电磁力肯定不够,磁路长期不闭合,应该是接触器触头不会闭合,接触器线圈一直工作在欠压状态,发热肯定会很严重,最后导致出问题。

网友B:
设备上面使用的是110V的接触器,由于没有备件换成了220V的接触器,可是使用了几个小时后220v的烧了,请问是为什么呢??用大电压代换小电压的不可以么??请赐教!谢谢!

还有你这个傻帽
哈哈

网友C:
装个断路器吧

网友B:
接触器欠压烧,楼上安装断路器起什么用

网友C:
代替接触器,用的时候合上,不用的时候断开.

网友B:
用个220V/110V变压器后就可以直接用220V接触器
变压器220V端子接220V接触器线圈
110V端子接原110V接线端子位置

网友D:
LS有110至220V通用的.

网友E:
真有你的,一般的电压低于85%时就会欠压保护,怎么还能工作?

网友F:
还能使用几个小时,厉害。大家看能不能串联两个相同的220V接触器。

网友G:
学好了在出来工作吧

网友H:
电压等级都不一样怎么能用,又不是其它东西可以以大代小!

网友I:
接触器正常吸和电压:85%~110,小于65%就应该断开,你220V的居然还能用110V的吸和,首先产品就不合格,其次,即便吸和了,吸力小于弹簧弹力,接触器吸和不到位,线圈长期发热也会烧坏......
最简单的道理:该咋样就咋样,不可胡来,正向楼上的学好了在工作吧,幸好人没烧掉.
有问题:20568548

网友J(2007-08-09):
电工作业养成良好的习惯,不行就是不行,不要勉强用什么代替。

网友K:
烧了接触器来到这个地方,还是收获了.虽然有朋友说话不动听,但楼主应该感激!

网友L:
如果真的要用220的,那就换成220的电源控制,或者象心力说的一样加个变压器

网友M:
买个110V的不就行了

网友N(2007-09-09):
必须按控制电压使用

网友O:
接触器吸不到位,线圈长期发热烧坏

网友P:
欠电压。。。线圈不吸合。。。烧掉鸟。。。
电是不能半点马虎滴。。。

网友Q:
电压低烧电机,电压高烧灯泡!

网友R:
厉害,这都能接

网友S:
接触器欠压,会发热,并且触点可能接触不好,也会发热,产生电火花,自然就烧了,是绝对不能代替的,你刚出道吗?

网友T(2007-11-30):
不改线路,换成220V的就能用?

网友U:
相应的将接触器控制电压换成220V就行了

网友V:
不烧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