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肖特基管吗?

楼主(2007-07-10):
肖特基管的一般应用和常规检测方法?望能探讨.

网友A:
我记得这种二极管是一种金属氧化膜叠层二极管,金属氧化膜(不知道是否所有的金属都可以)具有单向导电特性(电解电容之所以有极性就是这个原因),并且没有硅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是一种绝对快速的快速二极管,缺点是每一层氧化膜的耐压都很低,需要叠层提高耐压值,由于受到工艺技术限制,一般目前的这种二极管耐压都在100伏以内。这种二极管主要作为保护电路使用,在低压直流开关电源中也是一种很好的整流元件。

网友B:
肖特基的特点是:反向恢复时间短,结电压低(相当于锗管),反向耐压低,在开关电源输出端做大电流整流用,如5A以上的低压整流,因结电压低功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