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焊接设备维修?

楼主(2007-07-10):
有搞高频焊接设备维修的吗?望能共同探讨提高.

网友A:
什么问题?

网友B:
高频头,升压变压器诸类

网友C:
我对这种焊机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公司有这种焊机。原理和家用电磁炉一样,就是频率和功率高一些。我们用的是成都的(具体厂商忘了),有一次坏了,我拆开看了,使用很多场效应管并联组成的全桥逆变电路,LC谐振头是水冷的,主回路原理不复杂,功率控制原理不了解,不知道是频率调制的还是脉宽调制的,估计也不是很复杂。我现在生产一种类似的产品,不过功率小的多,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搞是是什么高频,是电子管的还是固态的,是淬火的还是焊管的

楼主:
我这是焊铝塑复合材料的.功率5KW,频率调节的,用的是场效应管,虽说现以排除了故障,能正常生产,但很想和大家探讨提高.

网友D:
是固态的,功率很小。我们这都是大的,400KHZ200KW

网友C:
是啊,我现在就是做的这种焊机,不过我做的这种还是比较简单的,是我根据老机器的基本功能重新设计开发的,优点是成本较低,可靠性高。

网友D:
都用在什么设备上,最大多大功率,频率多少,价格多少

楼主:
300KHZ,5-10KW.我希望能寻求体积小巧,电控方面简洁可靠,性价比高及价格有优势的.

网友E:
感应加热来源于法拉第发现的电磁感应现象,也就是交变的电流会在导体中产生感应电流,从而导致导体发热。长期以来,技术人员都对这一现象有较好了解,并且在各种场合尽量抑止这种发热现象,来减小损耗。比较常见的如电源中的变压器设计,通常设计人员会用各种方法来减小涡流损耗,来提高效率。然而在19世纪末期,技术人员又发现这一现象的有利面,就是可以将之利用到加热场合。来取代一些传统的加热方法,因为感应加热有以下优点:
(1)非接触式加热,热源和受热物件可以不直接接触
(2)加热效率高,速度快,可以减小表面氧化现象
(3)容易控制温度,提高加工精度
(4)可实现局部加热
(5)可实现自动化控制
(6)可减小占地、热辐射、噪声和灰尘
(7)能量传输集中,升温极快,并可在一个大型的系统上进行局部加热。
由于感应加热具有以上的一些优点,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对此进行了研究,1890年瑞典技术人员发明了第一台感应熔炼炉――开槽式有芯炉,1916年美国人发明了闭槽有芯炉,从此感应加热技术逐渐进入实用化阶段。而后,20世纪电力电子器件和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的促进了感应加热技术的发展。

上海浮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部在台湾,是一家具有20多年经行销经验的大型电子元器件之通路商。期初工业用半导体及工业控制元件器的导入起源于铁路电气化,火车头设备维修.船舶仪器.汽车搬运.医疗仪器等,随后计算机信息蓬勃发展伴之而来的,时至目前发展出智能型模块供环保省电之能源及智能型家电用品,皆以工业半导体及工业控制元件器为主体市场.

  浮右公司专注于工控市场进而发展出全方位主被动元件器之行销通路商,公司所代理之产品皆为世界工业界半导体及控制电位计之重要领导厂商。我们所行销之产品均为原厂授权代理,故能在价格,交期,品质及售后方面提供全面准确及时之服务。多年来所累积的专业知识,市场熟悉度及对客户的服务热忱,深得代理原厂高度认同及肯定.

   主要代理及经销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国际知名品牌之电子元器件为主,我们所配合之客户群已有五百多家,经营的产品广泛用在测视仪器,监控设备,音响设备,自动化设备,通讯,医疗设备,变频器,焊接机,UPS,EPS电源设备等各种工业设备。

主要营业品牌:
1. TOCOS:各种工业用电位器(碳膜型,线绕型)及PCB板用单、多圈密闭式可调电位器
2. 三菱:闸流体模块、二极管模块、IGBT模块及IPM智能模块
3. KEC:的二三极管及稳压IC全系列产品
4.EUPEC(欧派克):各式可控硅、二极管模块、IGBT模块
5.APT:单管IGBT、快速二极管、单管MOS、IGBT模块
6.IR:各式可控硅、二极管、IGBT、MOS管
7.SANREX(三社):可控硅,整流二极管
8.SUZUKI(铃木):铝电解电容
9.BESTEK(百世): 霍尔电流传感器
10.DAITO(大东): 报警保险丝
11.NGT: 温度开关(-20度——260度)手动复位及自动复位
12.MTL: 光电编码器(旋转式,拉线式,增量型,绝对值型,多种输出方式及外观形状可选择)
13.ZILOG: 红外线传输器,用于微控制器 ,DSP,MCU,控制器等。

IGBT,电位器,MOS,可控硅,编码器,摇杆开关,霍尔电流传感器,铝电解电容,报警保险丝,温度开关,快速二极管,MCU

   我们始终秉持“诚信,效率,专业,热忱”的经营理念,以合理的价格,充足的货源和快捷的供货来立足于市场,您只需一个电话,一份传真或一份E-MAIL就会得到我们优质快捷的服务,欢迎与您携手合作。
陈合达
手机:13564137109
邮箱:chenheda@163.com
MSN:chenheda@hotmail.com
QQ:244585351

二、基本原理:
用交流电流流向被卷曲成环状的导体(通常为铜管),由此产生磁束,将金属放置其中,磁束就会贯通金属体,在与磁束自激的方向产生涡电流(旋转电流),于是金属在涡电流的影响下产生发热,用这样的加热方式就是感应加热。
    由此,对金属等被加热物体,在非接触的状态下就能加热。
    这时涡电流的特性是:在线圈接近的物体上集中,感应加热表现出在物体的表面上较强里边较弱的特点,用这样的原理来对被加热体的必要的地方集中加热,达到瞬间加热的效果,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量等。
根据感应加热设备的频率不同,一般有如下的分类:
高频加热机
高频加热机全称“高频感应加热机”,在中国称高频感应加热设备或高频电源,以前在广东、台湾地区也称高周波感应加热机,它主要是对金属进行感应式的非接触性加热;所用逆变元件一般用可控硅、真空管等;采用可控硅做为逆变元件的技术是已经非常成熟了,功率可以做到几百kw以上,但频率一般在10k以下。采用真空管做为逆变元件时,频率及功率方面都可做到很高,但耗电太大,容易损坏。IGBT管是高频行业应用上的一种新元件,分别可以代替可控硅及真空管....
超高频感应加热机
超高频感应加热机,其振荡频率为100-900KHZ,适用于高频淬火、小工件、薄工件等的加热,能有效控制淬火的深度 , 对加热小件 , 细丝类零件尤为适合,对于小件焊接能有效的控制加热的面积,不会影响到焊接的外围。
高频感应加热机
高频感应加热机,其振荡频率为30-80KHZ,适用于小工件的高频淬火、Φ20mm以下的锻造、Φ30mm以下的焊接及中等工件尺寸的各种用途加热。此频率段在轻工业应用上是比较广的,因为它适应性比较强,如空心管的焊接端面可达Φ800mm。
中频感应加热机
中频感应加热机,其振荡频率为1-20KHZ,适用于Φ20mm以上的透热锻造、较大工件的透热等,如棒料从表面到心部要求均匀加热、较厚工件的过盈装配、各类工件的退火回火。
中频加热炉
中频加热炉,适用于小型熔炼,如贵重金属熔炼、有色金属的熔炼、学校实验室的熔炼等;熔炼炉最大的规格为150KG,熔炼炉体有顶出式及倾倒式二种。

频率越高, 加热深度越浅, 频率越低, 透热性越好(如右图所示);
因此, 应根据实际应用,选择合适输出频率的感应加热设备, 以达到最佳的加热效果.

  功率影响加热速度, 按需加热工件的重量和加热温度及加热速度的要求, 选择功率的大小;

网友F:
专业维修公司

部分维修项目
维修各行业的各种进口、国产设备电路板,各种品牌变频器系列、交-直流驱动器、编码器、PLC程序控制器、显示器、工业用电源及各种大型显示屏、触摸屏等,另有机械行业CNC加工中心、SMT、贴片机板、冲床板、磨床板、火花机板、线切割板、印刷机板、胶印机板、数控机床板、钻控机床板、慢走丝板、注塑机板、制罐机板、罐装机板、电脑绣花机板、各自动化控制板等等〉其他行业有〈各电梯板、各大型中央空调控制板、电源、PLC、驱动器、各监控系统板、消防板、叉车板等等〉

机械行业:
西门子系统(三系统、八系统)、法那克系统、海德汉、德马吉、FIDIA、三菱、辛辛那提、瑞士阿奇、沙迪克、欧姆龙、菲迪亚、天田、AMADA、大宇、友嘉等数控机床控制板、伺服系统、各种品牌变频器、交直流驱动器、编码器、PLC程序控制器;CNC、FANUC数控加工中心、数控冲床、自动车床、剪板机、等离子切割机、数控弹簧机、卷簧机502S625、线切割机,电火花成型机、电子尺控制器、主轴变频器,各类交、直流驱动器、电脑锣、数控液压折弯机等各种品牌数控机床控制板;交直流弧焊机、氩弧焊机、数控焊接H(Z、C)型生产线、数控彩钢保温板生产线、数控后切割生产线、夹心复合板生产线、全自动压型板生产线;龙门焊机、矫正机等;各种汽车发动机汽缸体、缸盖及曲轴的加工、汽车定位、检测及组装设备、焊接机以及齿轮生产线上滚齿、磨齿设备等;
塑胶行业:
注塑机控制板,钢丝带束层生产线、双复合挤出机、内衬层挤出生产线、钢丝压延机、钢丝帘布裁断机、重型密炼机、全钢一次法成型机、双模硫化机、全自动注塑机、橡胶挤出机、切粒机、涂布设备等。

橡胶轮胎行业
:钢丝带束层生产线、双复合挤出机、内衬层挤出生产线、钢丝压延机、钢丝帘布裁断机、重型密炼机、全钢一次法成型机、双模硫化机、全自动注塑机、橡胶挤出机、切粒机、涂布设备等。

联系人:汪先生 13522577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