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为何不采用PLC?

楼主(2007-07-10):
现在无锡产的吊机,起重机,行车等在国内的市场占有量还是很高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控制回路总是那么的老土,选用老式的电器元件来控制,使得电控箱还是很落后.连22KW的电机也敢于用控制器控制,其触点寿命仅一年.不知道国外的机器控制回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A:
起重机属于重负载启动,停止的负载。它对启动,停止的要求很高。它要求有大的启动转矩,不脱钩,停止时能及时进行制动,运行平稳,可靠。也有用PLC加变频器改造起重机的成功案例。搜索一下,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B:
主要是成本问题,PLC控制固然好,但成本高.接触器控制的是有一些缺点.但小容量的电动机还是采用后者控制的多.因为它便宜.再说.小吨位的设备本身价值就低,如果再采取高调速系统控制的话.成本就上去了.怎么跟同行竞争啊.
当然.目前大吨位的起重设备绝大多数还是采用了PLC和变频器控制的.有的还采用了现场总线技术.和触摸屏监视等功能.要知道大吨位次的设备造价是高啊.一般的要千万左右.利润也客观.如果钢材的价格可以的话(坚定合同时)一般的企业还可以有大利润的.

楼主:
我建议即使用继电器控制也得用最新款的型号,使设备的寿命,外观,空间利用率,维修方便等方面考率.多学学日本的三菱重工,日立机械,宝马机车等等.

网友C:
震动量太大,PLC容易坏
小型也没有必要

大型可以

网友D:
有点片面了。
上海的振华港机,用的就是PLC,而且都是高档的。siemens ,AB,GE

网友E:
可能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吧.

网友F:
起重设备的电控部分通常以凸轮直接控制电动机或主令控制接触器,除合闸回路用限位、电压电器及电流继电器简单的线路外几乎没有复杂继电器线路。PLC逻辑控制是取代复杂繁琐的继电器线路用的,它不能取代凸轮、主令,也不能直接控制起重设备所用的大容量接触器。如果非要在它们之间(主令--接触器)增加PLC有意义吗?

网友G:
现在大型的起重机设备基本上都采用PLC和变频控制了,有的还采用了通讯技术.和触摸屏监视等功能,很先进了

网友H:
现在门吊全部用PLC控制了

网友I: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成本问题,
 2.环境问题

网友J:
还是归结于品牌的定位,想把定位在低端市场的品牌做成高端,非常难!如果自己不想变,别人就没办法了.

网友B(2007-08-16):
考虑成本因素吧.

网友K:
值得觀注

网友L(2007-09-25):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起重自动化事业部专业提供起重机电控系统。

网友M:
成本原因吧

网友N(2007-11-04):
 还是成本原因

网友O: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P:
隔行如隔山,有些东西进了门其实就那么会事,造机器的很多厂家不具备开发能力,你抄我我抄他,很多造机器的就是以前扛锄头的人,能卖钱就行,见过太多了

网友Q:
价格竞争的结果

网友R:
现在起重机的市场竞争相当激烈,利润很低如果再使用PLC成本就太高了。

网友S:
我也经常在别的机器上碰到楼主同样的情况,产生同样的疑问.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观念问题.一些新厂、改革力度非常大的厂家的产品都已经基本和进口产品的配置差不多了。

网友T:
法国捷亿(JAY)品牌的工业起重机的无线遥控器.
       JAY产品属于高档遥控产品.
       1  产品系列化,从低档的OR轻巧式系列到高档的UM系列遥感式(也有专业防暴遥控器XD系列)
       2  在UD按键式配有密码钥匙,从而加强了操作的安全性和规范性,同时也减低了备品备件的成本.
       3  JAY是法国公司直接在中国投资的独资子公司
        欧洲的产品.在电子部分保质3年.
       如您想进一步了解我公司的产品,请登陆:www.jay-electronic.cn
       联系人: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