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与AB PLC

楼主(2007-07-10):
请教各位.现在使用的是SLC500CPU , 使用CPU集成的以太网口与现有监控软件Citect通讯.
现在想做成Intouch监控软件.
不知是否需要另外安装通讯模块?数据交换的server使用什么和AB plc 通讯呢?

网友A:
使用 Intouch 公司的 ABTCP I/O Server

楼主:
具体配置步骤或者方法能讲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B:
www.wonderware.com.cn

网友B:
Intouch網站有文章一步一步的手把手的教您。

网友C:
可以直接用RSLinx作DDE服务器

网友D:
如果有RSLINX的话,可以用rslinx作为DDE/OPC服务器,intouch可以直接与之通讯,前提好似RSLINX不是lite版的。
还有就是用wonderware的ABTCP I/O Server

楼主:
谢谢各位工控的同行了。项目可以正常进行,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