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m4系列出现故障不能复位?

楼主(2007-07-10):
为什么mm4系列出现故障不能复位?必须在断开电源后,重新启动?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网友A:
能复位阿 ,偶尔需重启

网友B(2007-08-15):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故障如果没有解除。。你的故障是复不了位的!!!!!

网友C(2008-04-10):
停掉电源,拆掉变频器输出线,重启动看一看

网友D:
实际上,是你的故障已经复位了,但在瞬间又检测到了,因为故障源你还没有消除。比如与温度,短路,断线等有关的故障

网友E:
先按fn键复位,不能复位的话,再进行断电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