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触摸屏去控制PLC的I/O点

楼主(2007-07-11):
本人是初学者,想请教各位专业人士如何用一个EVIEW的人机去控制一台PLC的I/O点,触摸屏元件属性那边的地址要怎么设置?是不是要设置成一样?里面的输入输出是代表什么意思?PLC的程序又要怎么编呢?就比如在触摸屏做一个开关去控制一个PLC的输出点?要怎么编呢?希望哪位好心人能指点小弟一下,我真的很想知道,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介绍.
                                  感激不尽!!

网友A:
 大致上,触摸屏的使用方法都差不多。比如说的要设计一个按钮去控制PLC的I/O点,先在触摸屏里头设计一个按钮,分配一个I/O点给它,然后再PLC里头用该对应的I/O点来设计PLC程序,就可以了。关键是对应2个字。

楼主:
首先谢谢你给我回复,比如我在触摸屏里头的输入地址设为X0输出地址设为YO,然后在PLC里头也编一个X0和Y0,这样只要X0接通Y0就输出,这样正确吗?我好像有这样试过,但是想用离线模拟调试时就不行啊,非得要把触摸屏里头的输入和输出地址设为一样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直想不通,希望你可以再给我指点好吗?

网友B:
如果是离线模拟的话,最好使用触摸屏内部的地址,因为离线的时候,PLC的状态无法模拟呀.

网友C:
可以看触摸屏的使用手册...

网友D:
EVIEW的人机我用过  你如果编输入点的话最好用“切换开关”
而且,离线模拟可能不能模拟出来  联上plc再看看

网友E(2008-06-04):
我说这位兄台,你应该把PLC搞通老在学触摸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说这位兄台,你应该把PLC搞通老在学触摸屏

就是,应该先把PLC搞通

网友G:
PLC的输入点只能在屏上显示,而不能控制;

输出点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H:
离线模拟,似乎只能看看触摸屏的图像设计效果。没什么大用处。

网友I:
这貌似是我看过最简单的问题了,楼主的初学也太初了一点.

网友J:
需要专业的工业自动化产品广告设计请进www.globalvh.com

网友K:
自己找专门的书籍看,然后就是多动手!没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L:
拿實物試驗一下就全明白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触摸屏的使用手册...

网友N:
一般控制外部的I/O点都是通过画面设定的辅助继电器(M)完成的,很简单

网友O:
我看过最简单的问题.多看看手册

网友P:
输入点 触摸屏是不可以控制的.用辅助继电器(M)完成.

网友Q(2012-12-21):
PLC的输入点 触摸屏是不可以控制的.用辅助继电器(M). 输出点可以直接控制,触摸屏可以直接变成控制PLC的输出点,PLC和触摸屏的通讯要搞好了,

网友Q:
有问题加我的QQ  1071866710, 添加好友时说明情况

网友R(2016-09-14):
引用 网友P:
输入点 触摸屏是不可以控制的.用辅助继电器(M)完成.

你说的M辅助继电器是不是西门子S7系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