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刹车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11):
我做了一种机型上有多个电机,电机由按钮+接触器控制,一组按钮+一组接触器控制一个电机,但是要求停车时马上刹车,故我又在每组电气元件上加了一个接触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外加一个110V的直流刹车电源,用下来效果是达到了,但是成本和空间用的太多。希望各位大哥能给我出个注意,能否用更少的元气件做到同样的效果。

楼主:
因为电机的功率很小,我也用过让电机停车时,自己内部电压进行刹车,但是带上负载时,惯性过大,刹车效果不是很好啊!!!

网友A:
是三相普通电机?也可以考虑反接制动,不过只是能省个电源罢了。效果还要测试才能确定。电机制动方式就那么几种,再可能就要考虑其它方式了(抱闸,提前停车等),当这些都是受当前很多外部条件和控制要求约束的。凡事没有十全十美的,尽人力罢了。

网友B:
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惯性过大,刹车效果不是很好啊!!!”———这是必然的!

网友C:
可以用电机运转时刹车释放,电机停止时刹车也就没电就刹车啊。电源当然是引自电机电源,就不用多一组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了。

网友D:
1KW以下小功率电机短时间可以直接用220V整流刹车

网友B:
“小功率电机短时间可以直接用220V整流刹车”———见日系伺服有这么干的,只是这样刹车是不可控的。

楼主:
是三相普通电机,0.18KW。“荷戟独行”兄说的方法我开始就试过了,效果就是惯性过大,停止时间过长,而用电源整流刹车就是要多用元气件,而我的机器上需要60个电机,那么总共需要的元气件累加起来就太多了!

网友E:
“多个电机,电机由按钮+接触器控制,一组按钮+一组接触器控制一个电机,但是要求停车时马上刹车”

   你的这种继电自动控制方式,如果不用机械制动,用电力制动哪些元件是必须的,少不了的!

网友B:
改用的东西就得用,否则这块省下的成本,总会在其它方面给你着巴回来。

网友F:
改用机械电磁抱闸  我们用很多  效果很好

网友D:
 波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1 20:47:00
    “小功率电机短时间可以直接用220V整流刹车”———见日系伺服有这么干的,只是这样刹车是不可控的。

成本低,楼主要的就是成本

网友G:
有个问题,你是要求停止时全部停止,还是按下哪个按钮停哪个电机呢?

网友E:
直接用220V整流刹车,就是常用的直流能耗制动,可控制元件一个也少不了!

网友H:
可选用锥形转子电机或制动电机,电机停电就制动.

网友I:
‘直接用220V整流刹车,就是常用的直流能耗制动,’——概念错误。能耗制动是将运动的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在电阻上消耗的方法,与外接电源没有关系。

网友J:
对,选用锥形转子电机可以省很多部件。

网友D:
锥形转子电机价格很贵吧,而且频繁制动也不耐用

网友E:
‘直接用220V整流刹车,就是常用的直流能耗制动,’——概念错误。能耗制动是将运动的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在电阻上消耗的方法,与外接电源没有关系。

1、“机械能转化为电能”,怎么转换,只有发电才能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2、发电的条件是,运动的导体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运动的导体就是惯性运动的转子,磁场在那里???
3、用220V整流的直流电通入电机绕组,产生一个恒定的磁场;
4、这样惯性运动的转子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在转子电阻上消耗掉;
5、初中没毕业的周公,你觉得我那里“概念错误”!

网友H:
锥形转子电机是为吊车设计的,难道不可以频繁启动吗。

网友E:
 锥形转子电机是为吊车设计的,可以频繁启动。

网友E:
直流能耗制动,与发电回馈制动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E:
1、发电回馈制动,是电机不脱离电源,也就是,定子旋转磁场存在;
2、转子被重物拖动高速(n2>n1)运转;
3、转子导体切割磁力线发电,定子感应电流将电能回馈电网;
4、就是说,重物坠落的重力势能不断转化为电能回馈电网;

网友K:
要求制动的精度吗
如果要求精度的话你那只能算是最低配置了

网友E:
 直流能耗制动,与发电回馈制动都是发电制动,一个是能耗制动,一个是回馈制动;

网友E:
要求精度的话:
1、要求停车位置精度,不仅与制动方式有关,而且与负载惯量、惯性有关;
2、如果要求停车位置精度,达到机床上有关位置控制的要求,那就不能用电动机控制,而是要用伺服控制方式!

网友L:
你可以制动电源做成公用的,哪个电机停转,就给它通入直流电刹车就可以了,设计细节就看你的了!

网友M:
赞成伺服控制

网友L:
60多个电机,是不是用一个小型plc,集中控制更好一些!

网友L:
多用几组继电器他都觉得成本高,伺服?60多个!控制器得多少钱?

网友E:
制动电源做成公用的可以,每个电机的制动控制接触器少不了!

网友N:
非常简单的两个问题:

  普通带电磁制动的电机+按扭

  可以考虑PLC

  这么小的功率没有必要用接触器,除非你们RMB太多

网友O:
用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P:
用变频器

网友Q:
报闸电机

网友R:
没有一种制动能达到你的要求。除非用变频或者伺服。别的本人就不知道了

网友S:
我觉得你可以去订购小型的带刹车的电机啊

网友T:
解决了没有?

网友U:
可以选择抱闸制动或反接制动。

网友V:
锥形转子电机和断电型电磁抱闸制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