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KW引风机使用变频调速和调节风门开度哪个更省电

楼主(2007-07-11):
近日遇到这样一个项目:一台75KW收尘引风机正常使用时风门开度几乎达到最小(15%左右),电机运行电流90A(额定:149A/2极电机)厂方想利用变频器进行节能改造,但对使用变频器的节能效果不放心。我是这样给他们计算的理论数据:
1,假如利用变频器使电机工作在90A左右,风机的转速就应该很低!(我估算变频器频率在25HZ左右)但此时风量风压肯定达不到要求。变频器输出频率应该不低于35HZ风机才有可能是正常的风压风量。此时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应该是(35/50)的3次方=34%左右。
2,如果不使用变频器直接调节风门开度,目前的电流为90A则实际运行功率为90/149=60%,那么节电率为60%-34%/60%=43%。
3,上述计算对不?
4,引风机是负压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可以作为变频反馈信号进行PID调节

网友A:
留个E-MAIL,发一篇很有参考价值的文章给你

网友B:
应该还是变频器节能比较显著

网友C:
风门调节不节电,想节电还是使用变频器,前提是风机实际使用风量未达到风机额定最大风量

网友D:
TO:和平,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能不能把你的文章也发给我看看,谢谢。feichuan433@163.com

网友E:
  刚做过水泥行业引风机,185KW,你需要主要以下几个问题:
     1,从你风们开度看,节能空间很大,但提醒你再到现场仔细看一下实际开度是不是15%,另外和操作人员沟通一下实际工况.
     2,你说的负压传感器有卖,如果做显示也有3位半的表可以买.

网友F:
变频的肯定会有很明显的不同

网友G:
    工控追求说的对,关键是风机实际使用风量未达到风机额定最大风量,一般都有较大的余量,故用变频器做节能降耗改造,效果显著,根据我们以往的改造案例,节能率都在40%以上

网友H:
TO:和平,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能不能把你的文章也发给我看看,拜托.chenxingsong008@163.com

网友I:
变频器的频率和电流不是楼主那样算的。变频器在给定频率下工作,其输出电流和实际负载(风门开度)也是成一定关系的。

网友J:
TO和平
我也想要这个,谢谢了fhsh276@163.com

网友J:
我公司有类似例子,一上水泵装变频器前,45KW电机电流为47A,安装变频器后输入电流为44A,节电不太明显,转速频率49HZ多,比不用省不了多少电,个人意见。

网友K:
关键是要看实际的使用场合呢!不能一概而论的哦!

楼主:
   最近咨询了几家变频器厂家!他们技术人员的答复也不尽人意,还没有一个厂家做过类似案例的!
  “收尘引风机正常使用时风门开度几乎达到最小(15%左右)”,
如果开度过大就会影响炉膛内温度:过多热量被抽走。

网友I:
“收尘引风机正常使用时风门开度几乎达到最小(15%左右)”——说明电机选型还是大了...

网友L:
“电机选型还是大了...”同意老菜鸟的意见,改型比改变频好!

楼主:
风机的型号一旦确定,电机功率就一起确定了!不可能再换风机吧

网友M:
这人就不要问了,地球人都知道,变频器其中一个作用就是调速,也就是说节能。

网友N:
下面引用由od 在 2007-7-17 8:22:00 发表的内容:
  我公司有类似例子,一上水泵装变频器前,45KW电机电流为47A,安装变频器后输入电流为44A,节电不太明显,转…
--------------------------------------------------------------------------------------------
TO od
本人有办法:
你的45KW水泵电机在50Hz时的电流为47A,按此电流估计负载率肯定低于40%,如果电机是△连接,那么恰好符合改成Y的条件(负载低于40%)。电机改成Y后,运行电流将下降到30A以下,并且毫无任何后顾之忧,电机的温度完全可在正常的允许范围内。

本人曾经将75KW电机(风机)改成Y,该电机现已连续运行10年(17小时/天),当时的情况也与你说的差不多,75KW电机的运行电流仅有80A,改装后的电流只有60A。目前仍在继续运行,在此基础上,现又安装了45KW的变频器,现一切正常。

网友O:
低成本,风门调节。
想节电,用变频器。

网友P:
同意使用变频器更节电,

网友Q:
在风机上变频器节能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R:
风机,泵类负载,在设计不合理或负载变化大的前提下,用变频节能

网友S:
风门调节不节电,想节电还是使用变频器.  在风机上变频器节能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T:
TO:和平,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能不能把你的文章也发给我看看,谢谢。bsthh@sohu.com

楼主:
老徐: “这人就不要问了,地球人都知道,变频器其中一个作用就是调速,也就是说节能。”
调速就一定节能?第一次听说 (:

网友U(2010-10-01):
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能不能把你的文章也发给我看看,谢谢。524541586@qq.com

网友L:
“200KW引风机使用变频调速和调节风门开度哪个更省电 ”

1、搂主,你调节风门开度,另一个人看电机电流表;

2、你自己就会看到,风量减小时,电机电流在减小,而且是正比减小;

3、如果你改变频器,在50HZ 运行时,你就会发现风量已经很小了,而且电机发热;

4、如果你会计算损耗,计算效率,你会发现效率至少下降20%

5、变频不节能,这才是科学!

6、用变频调风量那叫变频坑人!

网友V:
从你的工况来看,换一台55KW电机,风机不变,再配一台变频,肯定行。我车间两台75KW风机就是这样高的,效果挺棒。

再有,变频器在工频以下才节能,接近或达到工频时就没意义了。

网友V:
30楼说的第3条不知啥意思,本来就用不了50HZ,干嘛还要开那么大?????????5.6条更不敢苟同

网友W:
就这里而言...加上变频器比用风门调节要节能得多...估计在40%以上....

但是我还是同意老菜鸟和刘老师刘老师的方法...如果阀门始终没有开大的时候就是选型太大了..可以换风机和电机了...那样才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W: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只要风量达到要求了``不用考虑风压...因为不论用变频还是阀门调节方式.....只要风量达到要求了..风压自然就达到了要求....

网友X:
我不是很懂,节电应该就是少用电吧!好像变频在风机类负荷的节能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Y:
刘老师!你好,经常看到您这样讲:5、变频不节能,这才是科学!

6、用变频调风量那叫变频坑人!

我感觉变频调节的时候频率降低,风量变化,扬程也会变小,只要满足工况需要,就节能,您所说的变频不节能,是不是针对扬程有特殊要求的情况呢?

网友Z:
刘志斌,用过变频器吗????

网友AA:
南风仪器网 有大量免费技术资料,可以参考下。

网友AB(2011-09-07):
我公司有一台风机400kw,功率因数0.86.风机流量55000/h.风压14kp,电机电流29A,10kv.现在进风风门开度65%,电流19A,流量43000/h.要是改变频的话有没有节能空间,能节能多少,我怎么算也是节能10-20KW,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