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专家

楼主(2007-07-11):
我门这里有两台风机(160KW),原先用西门子430控制,由于灰尘太大温度太高(70度),现无法使用,请教各位专家帮我另选其它那种机子

网友A: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是什么问题啊!你们的PLC就放在外面吗?我有点不明白楼主的意思!请明示!

网友B:
你的配电柜就非和风机放在一起吗?温度不是太大的问题,灰尘大了就要定期清理,不能懒呀!

网友C:
你环境不解决用什么品牌都一样出故障

网友D:
哈哈,用mouth牌吧。

网友E:
封闭柜子
安装空调

反正电柜对噪音无所谓,窗机就可以

网友F:
都挺有道理的

不会,学习!

网友:
你的题目写错了,应该叫"变频器专家"

网友G:
变频器430吗

网友H:
封闭柜子
安装空调

网友I:
用6se70吧

网友J:
安装变频器一定要考虑 环境的 因素呀.

网友K:
变频器及控制柜最好远离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