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利卡管的问题!

楼主(2007-07-11):
普利卡作为绕性套管,使用起来怎么样?
柔软度怎么样?强性好吗?
价格一般是多少?

网友A:
没听说过,是一种做什么用的东东?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价格不怎么熟悉,用起来还不错,需要选择连接附件

网友C(2008-12-03):
LZ-4基本型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普利卡金属软管),外层为镀锌钢带,中间层为钢带用于室内干燥场所装修,里层为电工纸。主要、消防、仪器仪表、电气设备安装等。

产品资料请参考:http://www.jstube.cn/lz-4.htm

LV-5防水包塑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普利卡金属软管),用特殊方法在LZ-4金属套管表面,包覆一层具有良好柔韧性软质聚氯乙烯(PVC)。该产品除具有LZ特点外,还有优异的耐水性、耐腐蚀性、耐化学药品性、适用于潮湿场所暗埋和直埋地下配管。

产品资料请参考:http://www.jstube.cn/lv-5.htm

LV-5Z阻燃包塑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普利卡金属软管),其结构规格与LV-5相同,防火性能强,适用于室内外潮湿防火要求较高的电气施工、裸露配管、仪器仪表、设备安装配管。

 产品资料请参考:http://www.jstube.cn/lv-5z.htm

网友D(2009-05-01):
同丰软管<

网友E(2015-04-01):
普利卡软管请参考:http://www.hppli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