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如何设置IO离散类型的寄存器

楼主(2007-07-11):
比如我放置一个启动按钮为一个IO离散型的,用做PLC控制的某个设备的启动操作,我应该如何设置寄存器类型呢,当点击此按钮时该设备能启动,使用的是S7 300的PLC,组态王

网友A:
刚好跟我的工程一样,举例:
把DB1.590.0置1,用这样的:BitSet( DB1590, 1, 1 );
当然要定义DB1.590一个变量,定义成I/O整数,寄存器DB1.590,数据类型BYTE。 定义这一个变量,就可以使用DB1.590.0~~DB1.590.7了。

楼主:
寄存器填什么格式,总是报错。 我上面连接的设备是西门子PLC S7 300 profibus DP(这样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完全错了,应该按我上面的这样定义。
它是按整型读取的,如DB1.590,包括了DB1.590.0至DB1.590.7的状态,然后再按我上面所说的进行分离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