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子程序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07-07-11):
昨天在编写一个程序时出现了奇怪问题!!

因为需要,我编写了两个子程序,这两个子程序都是需要在主程序里多次引用的,即给于不同的几个输入,得到不同的几个输出。

而且两个子程序都较大,L存储区不够用,所以我都使用了大量绝对地址,如vd1500、vw500之类的。

但是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其中一个子程序完全正常,主程序里两次引用,输入不同的时候得到不同的结果,

而另外一个子程序不正常,主程序里也是两次引用,但输出结果同步改变、而且混乱错误!!

楼主:
补充,第2个子程序在仅一次引用的时候,也是正常的!

网友A:
这个一点也不奇怪,有的寄存器还保留着原来的数据,需要查一下在引用子程序时还有哪些寄存器需要初始化。

网友B:
很可能是第2个子程序里有逻辑错误。在子程序开始前没有对相应的数据复位。仔细看看第二个子程序的计算过程,检查 程序计算所涉及的存储区对下一次子程序运行所调用的数据影响。

网友C:
西门子S7200不支持一个子程序多重引用(关键是里面的数据会引起冲突)。最好在多写一边,但是两个程序段里面不能有相同的数据位号,负责和你上面说的现象一样

网友D:
赞同ZHANGCL的说法

网友E:
 西门子S7200不支持一个子程序多重引用??? 有点怀疑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寄存器的问题。

子程序是可以多次调用的,我这个程序里的两个子程序,最终都是24次调用,一切正常,程序扫描时间最大44ms。

就这样程序还达到了6k,而224的程序存储空间只有8k,不用子程序无法想象啊

网友F:
看来还是众人划桨,船才跑得快。

网友G:
一个很好的经验。顶!!!!

网友H:
楼主应该庆幸没有用三菱的PLC啊!吼吼...... 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三菱的,吼吼

网友I:
SIEMENS的太贵了.

网友H:
S7-200CN很贵吗? 不觉得啊! 什么东西都想省那么百把块钱的话就不要做了.

网友J:
下面引用由XIAO菜在 2007-7-14 16:38:00 发表的内容:
  西门子S7200不支持一个子程序多重引用(关键是里面的数据会引起冲突)。最好在多写一边,但是两个程序段里…
--------------------------------------------------------------------------------------------
赞同!!

网友K(2009-07-15):
我的问题是:西门子子程序里的管脚不能超过13个?变量过多如何处理?

网友L:
变量过多很简单:    用变量块的起始地址做参数

网友M:
出现数据重复就爱出这毛病,还有就是双线圈!

网友N:
变量太多可以用间接寻址吗。

例如:PID指令你看都有多少个变量。但是在指令当中就这么一个TAB参数。你想。那里会发生局部变量不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