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7-07-11):
我上次在维修时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设备停车后再开起来,变频器出现了不能调速的现象,我们的控制是采用也个2K欧姆的电位器调速的,可是我明明没有转动电位器,变频器自动跳到共频(50HZ)运行,再转动电位器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应,最开始怀疑是电位器故障,更换新的以后,故障依旧,查看参数,也没有修改过(也不会有人去修改)参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不能调速,尝试了好几次,都是一样,最后随便按了几下面板上的设定键,变频器竟然奇迹般的好了,可以用电位器调速了!真是很郁闷啊!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该如何是好啊!期待高手的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把电位器换了以避免再出问题。(我一般都用10K的电位器)

楼主:
现在的电位器还是原来的那个,老的,到现在都没有再出现那样的问题了,真是弄不懂啊!距离现在也快有一个月了吧!期待大家的指教!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模拟输入端有短接造成的!

网友C:
CPU脑西搭捞了。

网友D:
    应该是电位器问题.....或者接线端子松动

网友E:
遇到类似莫名其妙的问题,做个回复出厂值是比较有效的办法.

网友F:
是够奇怪的,可能是线有松的

网友G:
“控制是采用也个2K欧姆的电位器调速的,可是我明明没有转动电位器,变频器自动跳到共频(50HZ)运行,再转动电位器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应,最开始怀疑是电位器故障,更换新的以后,故障依旧”

调频电路有对地开路或虚焊!

网友H(2008-03-22):
用锤子修理修理

楼主:
现在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更换了一个测速发电机以后,再做了一下电流环优化,问题就解决了,现在的电流基本是在10A以内,转速波动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在这非常感谢给我提出建议的工控友们!谢谢!

楼主:
还有一件事情想要麻烦大家一下,有谁知道那个地方有专门培训直流调速器和变频器的地方吗?如果有的话,请你们把联系方式告诉我!好吗?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I:
我也碰到了类似问题,我的是在低温的情况下会出现在给定很小但电机高速运行,调节电位器也没用!.而且还会出现给定不变但速度会以下降到很小,好象给定没有了,但只要在电位器出来的接线端子上随便用什么东西碰一下就恢复正常,基本不用了,绝缘的也可以,接线没有松动.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测速电机的问题.

网友I:
我也碰到了类似问题,我的是在低温的情况下会出现在给定很小但电机高速运行,调节电位器也没用!.而且还会出现给定不变但速度会一下降到很小,好象给定没有了,但只要在电位器出来的接线端子上随便用什么东西碰一下就恢复正常,基本不用力,绝缘的也可以,接线没有松动.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测速电机的问题.

网友J:
接线有问题

网友I:
机器 用了30年了.线没动过,而且很久才出现一次

网友K:
下面引用由aliencapsa在 2008-3-26 16:29:00 发表的内容:
  机器 用了30年了.线没动过,而且很久才出现一次
--------------------------------------------------------------------------------------------
神了

网友L:
会不会是有人动了参数但是没有按确定键,所以接线端子上的信号过不去呀?

网友M:
不管原因在那.你首先要测量一下频率控制输入端子的输入电压,测量过就能说明问题所在了.

网友I:
万用表表笔放上去就正常了,量不出异常,调速器是老式的整流桥没有参数设置.

网友N:
老化也有可能,毕竟都30年了,呵呵

网友I:
整体老化,还是调速器或者电位器?

网友O:
请问,在升降机上还用给变频器加制动单元吗?
如果加该怎么计算大小?
(交流异步电机)

网友P:
是不是及其太老了,反应不过来了

网友Q:
可能还有其它的原因

楼主:
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过像上次一样的故障现象,真要感谢耶素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