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菜鸟求救!

楼主(2007-07-11):
各位前辈高手:我是一只PLC菜鸟,我想问一下,在那 个地方有专门讲SIEMENS通讯的资料啊?或者说,当我有一台笔记本和一个S7-200的PLC,我应该怎么样才能知道它的通讯参数呢?怎么做才能做到很好,很快的和PLC建立起通讯呢?谢谢你们的不吝赐教!

网友A:
建议先看看s7-200系统应用手册

网友B:
和电脑连接 没什么复杂的

网友C:
上西门子网站上学点把

楼主:
YTAUTO:你好!
你能教教我吗?谢谢你了!

不会,学习!

网友:
啊,建议你买本《深入浅出西门子200》好好看看,就会的

网友D:
先看书在提问.有的放矢呀

网友E:
书我是买了一堆  还是没什么用  同样郁闷的

网友F:
还是动动手吧,试都没有试过就开始问了。。

网友G:
我用三种方式连过:
PPI
PC Adapter(PPI)
TCP/IP

不会,学习!

网友:
afei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6 9:05:00
    书我是买了一堆  还是没什么用  同样郁闷的

书你是买了一大堆,可是没有找对有用的

网友H:
把问题搞清楚才问哈!有什么错误的提示没有?

网友I:
其实和具有COM端口的电脑连接,电缆一端连接电脑COM1端口,另一端连接PORT0或PORT1端口,默认就可以连接。

网友J:
找西门子买一根USB/PPI电缆,如果嫌贵,那就买国产的,在网上搜索以下,很多的!

网友K:
用PC/PPI电缆 很好联的   一般用台式机很好联的  多试几次了

网友L:
用过MPI TCP/IP 的,通讯的资料可以下载,设置也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