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画面怎么作呢

楼主(2007-07-11):
比方说有四台变频同步控制一台设备,当其中一台变频器故障时,(可以根据变频的状态字进行或运算)就弹出一个对话框,问是否确定三台电机故障工作,如确定,可以启动变频工作,如选择否,那只能故障排除后,方可正常工作,那这个画面该如何作呢,请教大家了!

网友A:
你说清楚用什么做画面呀。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当某个变频报故障后,就自动弹出个对框,这个画面控件如何作的,再者当点确定后,可以三台变频工作,如何连接此变量的!

网友B:
把状态字分解开来选出变频故障点的位.从上位取这个点做为启动画面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