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的给变频控制字的方法,

楼主(2007-07-11):
我看过一例程序是将变频的启动,使能,正转,控制请求(控制字的第10拉),分别通DB给变频器通信的,还有一例程序是当启动正转时将整个控制字(8C7F)给了DBW,不知道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或说有什么不同的控制场合呢,(比较说一种用于频繁启动,或别的)知道的,回个贴吧,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A:
你所说的对于变频器的控制是一样的,只是编程方法不同和控制场合无关。无论是把控制位放到DB里;还是把控制字给了DBW,最终都通过程序把DB相应的字(根据组态不同数量也不同)写到变频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