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变频没工作,怎么会有电流显示

楼主(2007-07-11):
最近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说当PLC给变频的启动,使能请求,方向一些控制字后,不给速度信号,当时变频显示0.000HZ但此时到r004观测电流,确有电流显示,实际用卡表卡时,却没有电流通过,这个电流是哪来的呢,或者说是不是记忆存储上次工作时的电流呢,不懂了,请教大家了!
TO :唐山味不浓大哥,在吗,最近好久没联系了,看到此贴后,回个信吧,谢谢了

网友:
大概是载频吧?

网友A:
最好说明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我知道台安,东元的变频器有的有这种问题,如果电流不大没什么问题,电流大了一般是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B:
是正常的,使能后变频器就看是对电机励磁了

网友C:
可能是干扰造成。

网友D:
6se70机器,如果监视电流很小,可能是放大器受到干扰,电流大应是电流检测电路坏。

楼主:
TO:许工
我所说的变频是6se7021-0TA61-Z,带着一台4KW的电机,当为上面所说的情况时,看r004显示7.0A的电流,好几台变频都是这样的呀,但在正常运行后,电流显示正常,不会是变频都有问题吧!

网友E:
可能是干扰造成。也有些闭环控制的驱动器也有零速电流。

网友F:
没有电流只是检测出了问题

网友G:
启动DRIVER,没有速度也有电流输出.建立励磁磁场.
大小和P100有关系.

网友D:
to:弄斧到班门
有一次我修了十几块cuvc板,其中有几块修好之后,通电运行不加频率r004=10A左右,带上负载正常运行显示电流又是正常,当时我也没在研究就发给客户了,距今已经半年多了客户还在使用。
我认为还是主板问题,因为当时我把参数都恢复工厂设置了,可能检测芯片性能不好,但是为了降低成本,只要不影响正常使用,还是不要更换。

网友H:
有电流的,但是不会很大.不至于驱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I:
不好意思,好久没上网了,刚看到
…6SE70变频器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问题,PLC没有给定速度,但是给了运行信号,变频器会认为是速度给定是0,在速度闭环控制下,它会有电流趋适来恒定速度为0

网友J:
就这样,要是数值大就可能有问题。

网友K(2007-08-31):
我这现场有个问题,变频器模拟量输出的电流表在停机时有50A指示,R004读数为0,而端子21,22有4.5v电压,这个电流表指数有越来越大之趋势

网友L:
正常的,这时你用手还转不动他每他有力矩电流的啊

网友M:
西门子的,零频锁定

网友N:
只要变频启动,都会产生转矩电流的,这叫零速转矩。你量不出实际电流是因为变频是加一个电压在电机上,变频上检测的电流跟这个电压有关系,所以有显示,而实际上没电流流过,实际检测不到。

网友N:
AB的变频,零速,启动,你转电机有点困难。力矩启动电流有关,别的参数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