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镇流器L、N能接错吗

楼主(2007-07-11):
L、N能调换顺序吗

网友A:
可以的,但最好不要接错。

网友B:
接错的话晚上关电后还会有微若闪烁

网友C:
整流器上好象没有标,L,N了再说交流的接错有关系吗?电关了,是断路,不会还闪吧?

网友D:
最好不要接错

网友E:
最好L进整流器

网友F:
接错也可以用,但再好不要接错,晚上关掉了还会有一点闪亮的。

网友G:
即使可以/如果你是电工的话就应该L接镇流器的

网友H:
 整流器上有标L.N 吗?

网友I:
L进整流器  N进灯头,L经过开关到整流器  怎么会整流器分L N呢?

网友J:
接反了没事

网友K:
关于闪亮的问题,我的解释是线路有小小漏电或是整流器潮湿造成的。

网友L:
同意楼上的说法,因本人家里也有同样的情况出现过,但是换了线后还是一样,所以说接反了会闪是不正确的

网友M:
镇流器是电抗器,无所谓的。

网友N:
正求教这个问题呢,期望有好的回答,镇流器是电抗器式的和电子式的闪的原因有别吗

网友O:
闪的原因是电荷通过热的乌极通过玻璃向空气微弱放电,电子轰击荧光粉发出的光亮,你可把手放上去,在手的位置会更亮一些,因为手比空气的导电能力更强

网友P:
沒關係,只必要你火線是先進開關,一般不會出現閃爍的現象。

网友Q:
可以是可以,如果接错可能会影响整流器的寿命,尤其是功率比较大的灯,一般的判断方法,整流器接线端子的左端接进线----也就是火线。(但是也不排除接右端)

网友R:
可以,不过寿命不长一般2-3天就会坏掉,哈哈我就试过

网友S:
我的想法和黎明0000的想法一样!只要把开关接成零线的话,关了就会有闪烁.我想也是空气带电的原因,所以不要接反.

网友S:
同意黎明的说法,我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