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运行和变频50HZ运行的电流比较

楼主(2007-07-11):
各位大虾:
请教:电机工频运行时的电流和变频50HZ运行时的电流比较究竟哪个大?有哪些因素影响?
我目前的看法是:
变频50HZ运行时,一方面,相当于在电机和电源之间加了容性隔离,提高了功率因素,这会导致电流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加了变频器,除了变频器本身要消耗一部分电能以外,电机的铁损铜损会增加、磁滞损耗会增加、变频器的高次谐波也会引起损耗,这又会导致运行电流的上升。这两方面作用的结果究竟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网友A:
根据负载的情况不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也不同,在+ -15%左右

楼主:
TO:瞿世才
老兄啊,你给的范围太大了吧,+ -15%?这就不好估算了.

网友B:
电流的大小要看现场具体情况,一般相差不大,没有什么节能效果,但对马达有保护作用,启动电流小。

楼主:
能提高功率因素吗?我只听说容性负载并联入感性电路后可以提高,串联入也可以提高吗?

网友C:
楼上说得有道理。

网友D:
 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1 16:52:00
    能提高功率因素吗?我只听说容性负载并联入感性电路后可以提高,串联入也可以提高吗?

功率因素没有真正提高,而是动力系统谐波提高不少

网友:
    我用过一台国产的220KW的,原来每天工频24小时运行,使用变频后每天运行50HZ近18小时,6个小时停机.这样坚持一个月,结果比原来24小时工频时候用的电费好高,等于6个小时节能出来的电费,在使用变频的时候都浪费了,可见国产变频在50HZ时候浪费电是很可怕.最后没有办法,又加了旁路工频,

网友D:
楼上的也不能够这样说
变频器在50HZ运行,电机输出功率没有增加
电动机效率有所下降,变频器发热,不过也不会有多少。不可能有你的所谓三分之一的浪费。
如果真是三分之一的浪费,220KW浪费70KW

可能是变频引起计量不准所致

网友E:
电机不需调速,没必要用变频,不但不能节电,而且还多浪费电能。

网友F:
我感觉变频器在50HZ时电流大一些

楼主:
yji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1 19:00:00
    电机不需调速,没必要用变频,不但不能节电,而且还多浪费电能。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讨论能耗分析,"分析"远重于"是否需要调速"

楼主:
我也感觉变频器在50HZ时电流大一些

网友G:
  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波形是方波,而使用工频是正弦波,我觉得在使用上变频器后,把频率调到50HZ,并不节能,但他可以改善电机的启动,使电机平滑启动,电机的寿命延长也不回损坏设备。

网友H:
关注一下,没有实际的测过的!

网友E(2008-07-04):
变频时,电机的受到谐波的影响,电机容易发热,如果由于品牌差、质量差的原因,谐波含量非常高,能造成电机的发热相当高,论坛上有过介绍。

因此,电机的寿命不一定会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