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恒压供水!急!

楼主(2007-07-11):
我想请教各位做过恒压供水的大虾们,利用变频器1控4台泵,在变频器频率50hz转工频时,它转换时的电流大概是电机额定电流的多少倍?还有就是在确定了变频时电机运行的方向和工频时运行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没有确定是否同相的,这样变、工频可以转换吗?

网友A:
电机55KW以下在变频停止输出适当延时(0.2-1.0)S后转工频..
大于此容量建议加同期切换检测环节..如工控网友推荐的3SIN控制器

楼主:
各位大虾们,怎么不响应呢,我想只要做过这种项目的人都知道吧

网友B:
用一个40点左右的PLC和一个压力控制器和一个压力传感觉器

网友C:
工频变频转换时电流很大,最好在延时1S左右再进行切换

网友D:
一般恒压供水都要用到压力变送器和传感器

网友E:
变频转工频的方案不行。我用过,切换时电流大,使工频接触器的主节点粘连,造成工频停不下泵来,而且主节点接触还不良,将母排都烧坏了。
我现在将其改成,两台工频一台变频。来实现恒压。

网友F:
固定用一台变频是最稳妥最经济的做法

网友G:
学习,最近可能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