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风机挡板控制时的功率消耗计算公式

楼主(2007-07-11):
请教高手们:
风机在挡板控制时,风门开度和所耗功率之间的关系,二者是什么函数关系?
因为在很多文章上看到的都是"估计"或者给出一张图表却不给公式,也不给函数关系,也不做详细分析,实在让我头大呀,所以向各位高手请教!

网友A:
我也很关注这个问题,还有阀门的开度也是一样的,他们和消耗的功率是什么关系??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楼主说的问题,如要定量分析,有一定的难度,只能定性分析。
风机功耗与其类型相关,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负载曲线。风机按类型可分为离心式,轴流式,罗次式。现以离心式为例,离心式中按叶片的角度来分类,又可分为前向式、后向式以及径向式。
如果是后向式的离心风机,电机的耗用功率与风道阻力成反比,即阻力愈大,功率愈小。如果关闭风门,此时的功率为最小,如果打开风门,此时的功率为最大。
如果是前向式的离心风机,电机的耗用功率与风道阻力成正比,即阻力愈大,功率也愈大。如果关闭风门,此时的功率为最大,如果打开风门,此时的功率为最小。
当然,我们平时所经常使用的是后向式及径向式的离心风机,前向式的离心风机并不常见,因为它的效率较低,噪音也较大,通常用于高压风机。

网友C:
现在有的是根据GB12497对电机经济济运行管理的规定按照如下的计算公式。
采用档板调节流量对应电动机输入功率P1V与流量Q的关系为:
P1V≈[0.45+0.55(Q/QN)2]P1e (1)
式中:P1e——额定流量时电动机输入功率(kW)。
QN——额定流量

网友D:
学习了,还请请霹雳玉解释一下0.45和0.55分别指什么?

楼主:
"P1V≈[0.45+0.55(Q/QN)2]P1e"
以前也知道这个公式,同时,有的人也在用
P1V≈[0.4+0.6(Q/QN)2]P1e
应该是经验算法,但当用户问到公式的来历和依据时,总是不大好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