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配置问题

楼主(2007-07-11):
我记得S7-300,400的电源模块有两种输入级别:220V AC和24V DC。为什么一般都是使用外部电源整流之后(220V->24V)给PLC的电源供电而不是直接输入220V呢?是因为外部电源有稳压的作用吗,如果不这样做是不是容易烧毁PLC的模块呢?

网友A:
不是容易烧毁PLC的模块

网友B(2010-05-25):
PLC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B:
是多少伏???要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