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同步的方法

楼主(2007-07-11):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需要对两台伺服电机进行同步。这两个伺服电机分别带着两个滚,对滚校直一根钢筋。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对这两个电机同步会比较好?控制方法是用PLC发送高速脉冲。(我原来是考虑采用随动的原理,用PLC发送高速脉冲控制一台电机,然后取该电机驱动器上的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控制第二台电机,但是试验起来好像行不通)

网友A:
    控制方法是由要求而定的,想得到好的答复。建议楼主把要求说得更明确一点。滚的直径和质量,有无减速机构,同步误差要求,速度的控制要求(速度多少,调速范围),以及现有设备的一些基本情况。这里先简单的表达一下观点,你原来的方法不行的时候,调过两台伺服电机的增益参数吗?还有可以考虑,同时给伺服驱动器发脉冲,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我也许说的太笼统了。该机构滚的质量大约有十公斤。直径大概300mm。由伺服电机直接带,不带减速器。速度不快,大约100r/min。调速范围也不宽。现在的现象是两台电机没有办法同步,总是有一个电机慢半拍。请问楼上的,调整电机的增益参数主要是那几个,怎么调整,我用的是松下2.5kw的伺服。

网友A:
最关键的几个就是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的增益了,可以在其它条件允许(不震荡,响应时间符合要求等)的情况下使从动电机的增益略高于主动电机,也许会有效果。具体的调整方法还是要看手册和说明书的。

网友B:
下面引用由xuzhenrui在 2007-7-11 16:02:00 发表的内容:
  该机构滚的质量大约有十公斤。直径大概300mm。由伺服电机直接带,2.5kw电机
     你基本不用调了,加上减速再说吧

网友C:
“滚的质量大约有十公斤。直径大概300mm。由伺服电机直接带,不带减速器”和“2.5kw的伺服”———这么看来,惯量比似乎有些过大了。如果“速度不快,大约100r/min”,建议加一级减速,让伺服的工作速度尽可能贴近额定点。

另,同步的具体指标要求如何?

网友D:
“我原来是考虑采用随动的原理,用PLC发送高速脉冲控制一台电机,然后取该电机驱动器上的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控制第二台电机,但是试验起来好像行不通”
哪里不通?
“现在的现象是两台电机没有办法同步,总是有一个电机慢半拍”
半拍是多少?进行曲速度吗?4分音符为一拍还是8分音符为一拍?您能允许差多少拍?

网友E:
随动应该可行的,关键看你的控制精度

网友F:
我想问题可能象版主说的是惯量比的问题,这两天在公司试验室做过类似楼主的应用,安川的伺服电机。最大试验到4500r/min。额定转速为3000r/min。这时的同步基本可以。楼主才100r/min速度不快,副边不应该会跟不上的。不过我做试验采用的空载,所以我想应该是负载问题! 另外如果应用许可的话,把加速度设的小一点,或是加减速时间加大一点!这样可以在加减速过程中减少较大的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