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直流调速正反转的问题

楼主(2007-07-11):
刚接触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
对一些基本的概念不是很清楚。
如:1、正反转是通过那个参数给定的 ,有几种方式能实现。
2、在实现给定时k0209用连接PXXXX吗

网友A:
正反转可以通过控制字来实现,
如是单象限的,就要外部切换励磁或电枢回路。
在西门子装置中,默认模拟量1输入。

楼主:
1.还是不太明白.那个参数是控制正反转的.
2.我是问k0209用在进行连接马

网友B:
去看看大全上的功能图。可以通过控制字来强制方向,可以通过正负给定来控制正反转,如果像楼上说的通过模拟量1来给定,那就是正负10V对应正反转。

网友A:
通过模拟量1来给定,再通过控制字来强制方向,那就是正10V也对应正反转。k0209已连接在功能图中.

网友C(2007-09-02):
手册上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