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锡信杰的OP320A和西门子S7200的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7-07-11):
用无锡信杰的OP320A和西门子S7200的PLC通讯,每个显示界面上不能超过4个可设置变量。否则光标移动很慢。不知道其他公司的产品在和S7200通讯时是否也存在同样问题?我不想用西门子自己的文本:TD400C!所以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
我们公司也是OP320配西门子S7-224 40台

楼主:
我在使用中发现要想改某个参数,按“SET”键,光标差不多要等2秒才会移动。慢死了,这样客户可能无法接受。“心力”你是最终用户吧,你能接受这样的操作?

网友A:
不会
是不是你的屏问题
也没有换个试试
他们公司技术服务怎么说?

文本显示器国内恐怕大部分都是信捷和信捷OEM的

网友A:
台达的反映还快一些,就是加个偏高

网友B:
LZ可以看看我们POP文本,我们的与S7200连接,没有LZ说的情况!而且POP文本支持浮点数显示和动态图片功能!POP文本有22个按键(可定义为31个功能键),三个LED状态指示灯。与市场上任何一家文本无血缘关系!!!

网友B:
POP-HMI与市场上任何一家文本显示器无血缘关系!!!

网友C:
我一个项目也想用用无锡信杰的OP320A和西门子S7200的PLC通讯
听老兄一说怕怕呀.

网友D:
和西门子的协议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E:
有试过调高改波特率?

楼主:
改过波特率,但不管。

网友F(2020-11-30):
西门子本来就是兼容性最差的垃圾产品,没有之一!

我现在基本不用西门子产品,例如200smart就是黑名单

网友G:
与西门子S7-200的PLC通讯,是每个触摸屏厂家都会必有的驱动,建议楼主换个品牌测试,可以先用在线模拟和PLC通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