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00~1200度高温的医疗垃圾焚烧炉如何测料位?

楼主(2007-07-11):
请教各位,现在在一垃圾焚烧炉上要一料位控制器,超过8.5米停止加料,焚烧后低于0.8米时加料,用什么样的料位控制器比较好??

网友A:
我知道有家日本微波料位计能测高炉钢水,但价格贵,如有兴趣,请联系.veirty_wsz@yahoo.com.cn

网友B:
也不是很难测量了,可以用珈玛射线的.必须是穿透能力强的,在炉外直接的测量.否则温度太高,电子部件受不了.象雷达的,经过高温处理也只能做到400度.

网友C(2007-08-10):
用放射形钴的液位测量.很准确.但需要到当地公安局备案.价格较高.

网友D(2012-02-10):
非接触式料位计
给你个参考地址:http://www.jiekes.com/cn/product.asp?classid=141

可以咨询一下介可视公司

网友E:
装个感光探头,上下料位各一个,上料位是常闭出点,下料位是常开出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放射形钴的液位测量.很准确.但需要到当地公安局备案.价格较高.

网友G:
您好!上海佑富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1200度阻旋式料位器能在1200度温度下长期使用,信号稳定,在水泥厂,高炉,立炉中广泛使用,欢迎您来电垂询!

网友H:
1200℃,,,,,孙悟空,怕也该被,烤糊冒汗流鼻涕鸟巴?

1200℃滴炉子,耐火砖墙,会不会有个半米一米厚鸟?

1200℃滴旋阻开关?,,,俄滴乖乖,,,分明就是,孙猴爷爷滴金箍棒鸟~~~~~~~~~~~~

俺先敬个小礼,

再问问这1200℃下滴旋阻,,,寿命大约能用多久?

                  .

网友I:
阻镟?不化掉?感觉用非接触的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