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protool通信问题谁能解答

楼主(2007-07-11):
PROTOOL、S7-200、CP243-1,能否组成一个以太网,使用PROTOOL监控PLC运行,实验用。

楼主:
补充:PROTOOL程序在PC机上模拟,用PC机的网络接口,及通信线一端连到PC机上,另一端连到CP243-1上,CP243-1与PLC 连接.

网友A:
使用PROTOOL监控PLC?监控具体内容是什么?

网友A:
某个变量可行,但程序监控是办不到的。

楼主:
谢谢lmhx回复,是监控某个变量,用以太网行吗?S7-200作为服务器,PLC的IP地址和PROTOOL的IP地址应该也正确,子网掩码也是一样的,PROTOOL项目向导-设备选择-PC;PLC选择-SIMATIC S7-200 V6.0,
但为什么总是报告"组态错误",连接中断.难道不能用同一个PC机能运行PROTOOL和STEP 7 MicroWIN和同一个PLC 通信,还是我其他参数设置不正确,另外PC机网络连接我已固定为一个IP地址,这个地址和OP参数地址一致.

楼主:
连接点和组抬模块不正确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