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 UC3844问题

楼主(2007-07-11):
请问在UC3844组成的开关电源中,Vref脚为什么没有+5V电压啊,我用的就是网上那个60瓦开关电源的图.
请问UC3844在哪些时候Vref不输出+5v? VCC+15V很正常

网友A:
坏了吧
参考3842图纸好好查查

网友B:
VREF是基准,

楼主:
就是啊
按说应该有+5V,我的3844是刚买的

网友C:
是不是装反了?

楼主:
没有,我刚找到原因.是补偿端上我另加的一个三极管坏了,
本来想用它对电路保护呢,结果增加了不少麻烦
还是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