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故障

楼主(2007-07-11):
请教班竹
   我用的一个松下伺服驱动器的ServerReady 和Server Alarm 端接的继电器线圈两端只有6v电压无法驱动触点,我提供的电源是24V的,怀疑是驱动器内部有问题,不知是否还有其它问题会引起该故障

网友A:
应确认一下这两个接口的电流驱动能力与所用的继电器线圈的驱动要求是否相符。

网友B:
驱动器的输出点,一般不是为了驱动继电器设计的,电流应该不够。

网友C:
请教班竹
我用的一个松下伺服驱动器  38报警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建议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