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求助:系统报警10203

楼主(2007-07-11):
求助:840D系统机床,有一旋转轴连轴器松动,拆下电机维修连轴器,安装电机及接线后,机床出现10203报警,意思是没回参考点,这个轴是绝对编码器,于是对参考点,但还是出现这个报警,对不了参考点,请高手指教,这是怎么回事?
正常来说,拆下电机再安装,参考点不对,重新对参考点就行的.

网友A:
是多圈的绝对编码器吗?不会是圈数跑得太离谱了!

楼主:
开机不用回参考点,应该是旋转绝对编码器,海德汉的,型号为:EQN 1325.001-2048
还请问一下,旋转编码器是不是应该没有范围.

网友B:
有没有光珊尺啊?

楼主:
没有光栅尺! 另外我想用电脑与驱动器连接应用SimoComU软件设置旋转轴的零点,不知是否可行,因为我们以前设置零点一直都在机床控制面板上设的.

网友A:
EQN 1325.001-2048? 不知道是单圈的还是多圈的!

楼主:
经过咨询西门子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最终确认是什么问题呢?把经验拿出了共享共享,也不枉大家热心过一场。

楼主:
我发现840D系统所带的驱动器上不带能与电脑连接的COM口,机床原点只能在系统面板上设定,不能通过驱动调试软件设定。
而我单位另一台不带系统的机床所带的驱动器上就有COM口,可以通过驱动调试软件进行原点及参数设定。

网友C:
有谁有simotion D435的中文资料 或下载地址请告诉我!先谢谢了!

网友A:
to“king0815”:原来是这样。

网友D(2007-12-31):
共享经验,很不错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