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控制

楼主(2007-07-11):
我厂路灯用微电脑时控开关控制,可以设置时间段控制,但在下午点亮时,有一个金钨灯一亮一灭,刚接上时没有这中现象,用一段时间为啥有呢向各位赐教

网友A:
可能是灯泡的原因,换一只试试看!

网友B:
应该是灯的问题

网友C:
检查灯座有没有电压

网友D:
灯泡老化,换灯泡吧

高压汞灯和金属卤素灯及钠灯老化都容易出现该问题

时间长了很容易烧坏镇流器

网友E:
 应该是灯的问题,时间长了很容易烧坏镇流器.

网友F:
灯泡的原因。

网友G:
灯泡要坏了

网友H:
不是微电脑时控开关问题

网友I:
这小问题还说,换个灯泡不就得了

网友J:
换个触发器试试,

网友K:
应该是灯泡的问题

网友L:
用节能灯吧,节约能源.

网友M:
你先换个灯泡试试,不动手说有什么用

网友N:
灯泡,灯头,外线正常吗,不然不可能,它的总供电是一条线

网友:
灯泡的原因

网友O:
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P:
1,灯泡的原因,也可能是触发器的原因,教你个最简单的办法!打开灯盒.用一万用表测一测镇流器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把灯管和触发器换掉,就OK了!呵呵.

网友Q:
应该是灯泡的原因

网友R:
灯泡故障,用开关控制的,时间一长也有同样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