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07-07-11):
我要检查中间的缝,有缝有输出,无缝无输出,这个颜色会有变动,主要是检查缝,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A:
用激光传感器怎么样啊
那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B:
对射的光电传感器

楼主:
对射的??请大家认真点,很严肃的问题

网友C:
可以用带聚光镜(很小尺寸)的漫反射式光电开关,价格应少于50元/个. 具体可电话联系我13510399252, 有量可以给你定制

楼主:
用漫反射的,可以检测这条缝,表示怀疑

网友D:
本人认为以上两种都不行 啊!!

楼主: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E:
怎么定义你的缝,比如多宽报警,什么程度可接受。

楼主:
这个缝大概0.5mm,只要检测到缝就有信号。所以传感器的检测范围要大于0.5mm

网友F:
用检测的方法很难,在其他方面考虑改变工艺减少出现中间的缝

网友G:
用摄像头成象,再用软件分析

楼主:
这个不是工艺检测,我是想用这个信号的

网友H:
请大家认真点,很严肃的问题

我喜欢这句话,大家来帮忙吧

用光电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G:
0.5mm间隙,比海绵的空隙还小
光电也不容易

网友I:
推荐:http://www.svchina.com.cn/product/automobile/doorgap.htm
去看看,是否可以借鉴一下。估计设备比较昂贵。实在想不出其他办法了

网友J:
检测透过光强应该可以。不过前提是你的海绵透光率要稳定

楼主:
那不是海绵,是油艇的填充材料,很轻,但强度很高

网友K:
还是光电的好些,一边发射,一边接收的那种传感器,

网友L:
或者光纤的,可以达到那个精度,就是贵点:)

网友M:
您好.楼主,此种环境最好使用对射型光纤,它的命中率小到能检测头发丝,不过成本会高点,准确率很高.有兴趣请联络,我的邮件地址是:stevenwang2004@126.com

网友N:
距离0.5mm确实有点小啊,用光电的一般够呛能测出来了。另外你这个东西是静止的还是怎样运动的,速度多快?
可以考虑一下超声测距的,但具体的最好还是拿个东西做个实验会比较准确一些,光说没用!

网友O:
我担心的也是有可能不透光,有缝隙但是不透光
所以我感觉用视觉传感器检测 最合理
当然 这要根据楼主的要求来

楼主:
基恩士的工程师现场带传感器解决了,用的是激光反射传感器,通过检测反射光强,来判断,光点直径很小,射在裂缝上比在平面上接收到的光强低。效果还不错,就是价格高5000多

楼主:
速度15cm/s

网友P:
这个问题很简单,我觉得用几个光电接收二极管就可以解决:
可以做一个狭缝,将光电接收二极管置于狭缝后,这个狭缝与图中材料的狭缝平行,当材料相对与狭缝运动时,缝与缝正好相对时,光电接收二极管势必有感应的变化,将这个变化用放大器放大、滤除干扰,就可以得到准确的输出信号。http://www.quick-sine.com/cn/s4.asp

楼主:
芯片级维修的意思不是太明白,能否画个简图

网友C:
这么多留言了. 用光电的没错, 用激光的就过头了,还不安全.
"黄浦江"的建议可行, 但不是用对射的,用漫反射的型光纤加聚光镜头." 芯片级维修"的思路也对.
估计你只用一两套, 我的便宜的方案就不给你了.
0.5mm的缝隙,移动速度15cm/s是肯定可以稳定检测的了, 有解决过类似的问题, 移动速度比15cm/s还快些

网友Q:
用超声波的试试

网友A:
谢谢楼主,将最终的结果公布出来。
看来我的想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