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载程序出现变量名重名

楼主(2007-07-11):
我们压缩机使用的是GE的9070控制.
编程软件是ME
有一次下载程序时出现错误:变量名和系统变量名重名.
这是什么原因?
有碰到这样问题的兄弟帮忙一下
先谢了

网友A(2007-09-12):
重新下载,或将重名改个变量名.

网友B:
找出与系统变量名重名的变量名,重新命名后,在下装

网友C:
他的问题在于不知道系统变量都是哪些, 所以用了系统保留名字了.

建议看看手册先.

网友D:
用重了吧

网友E(2008-11-17):
用重了,编译的时候过不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