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PMAC初学者,想请教个控制量的基本问题

楼主(2007-07-11):
我想知道PMAC共有多少个控制参数,每个控制参数都有什么作用,怎样在软件中对各个参数进行调整,高手指点的时候可以的话请附图片,先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这么复杂的问题,要答清楚,估计不把整本手册贴上来,也差不多了。您还是看手册吧!

楼主:
我想知道手册是哪本啊,我看的有三本,都有点晕了!!

网友B:
PMAC用起来,如果没有人指点的话,至少要几个月才可以入门,看手册简直就是天书。

网友C:
首先明确自己想做什么?根据目标,找手册的解决办法。如果还是弄不明白,就先从入门级指导和练习起步。

网友D:
你应该叫你们的供应商先培训一下比较好!

网友E:
这怎么说的清,自已去研究手册啊!

网友F:
听说要学三个月才能上手干点事。慢慢看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