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普通空调与三相四线插座的连接及漏电保护器问题

楼主(2007-07-11):
家里立式空调位置为三相四线插座,而买的空调插头为普通单相加一地线,请教大ji家如何连接,如加漏电保护器,该买怎样的,如何安装?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会这样吧,普通住宅不会是三相四线制供电,是不是建筑电工将插座安错了?
打开插座看看,到底是几条线?万用表测量线间电压,看看有没有380V?

网友B:
不能吧,住宅里不可能有三相四线制供电,电业局没收你增容费吧

楼主:
我们小区就是这样,客厅留了一个三相四线插座,相线间为380,相线与中线间为220,装修时都用过380的电锯了。请大家给与指导。

网友C:
买一个四脚插头(和原插座相配),再买一个空调座,中间也可加个空开,如图连接上即可

网友D:
同意楼上的,买一个四脚插头(和原插座相配),把空调插头去掉,直接接该插头即可

网友E:
买的空调插头为普通单相加一地线
===========================================================
那就是普通的单相三线的电源呗,拉一根线或者用一个电流大一点的插座也行!

网友F:
我也这么装过,没问题的,接地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A:
江云大侠正解,图文并茂。
请教江云:您用什么软件绘制的图纸?是WORD绘图么?怎样转成JPG文件?

网友C:
呵呵,这个很简单的,我是用系统附件里的(画图)画的,画好了点(文件--另存为,在下条框选定格式,保存就可以了

楼主:
有必要用漏电保护器吗?
如需要加,要买怎样的,如何安装?
谢!

网友G:
视空调功率而定.动作电流和动作时间不要选的太大.

网友A:
多谢江云,我试过用“图画”,比较繁琐,尤其是修改困难。不知有没有简单的办法绘图。

网友C:
修改有象皮察的

网友C:
要好用装CAD

网友H:
家里的丫型插头实际是单向电,别当成三相电。

楼主:
空调功率为大2匹,是否该加漏电保护器,该怎样连接?
谢!

网友I:
现在标准的三相四孔插座,只能接三相设备,三相五孔插座可接三相与单相设备,要看你插座执行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