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气控制柜

楼主(2007-07-11):
请教一下各位大哥!
电气控制柜温度的最大限度是多少?有没有明确规定啊?

网友A:
表达不明确,只能是选元件的工作温度范围

网友B:
      可查国家标准.
      电气控制柜的温升有国家标准.

网友C:
上限应该是环境温度+40度

网友D:
应该是元件的工作温度范围

网友E:
高压+40 -10. 低压+40 -5

网友F:
轨道式端子工作温度范围:-40 +105

网友E:
告诉你一个标准(3-35KV) GB3906中规定 +40  户内-5 户外-30高寒-40.低压标准GB7251中规定 +40 平均+35 -5

网友G:
有变频器的要看变频器的温度上限和下限,没的话要控制在50度一下吧

网友H:
楼主:你说的很模糊啊!一般情况下,电子设备的工作环境一般是25度!我们公司的盘柜温度一般都保持在25度左右!包括变频器!

网友I:
电控柜只要不让它融化就可以,主要是看元器件的温升范围!

网友J:
下面引用由罗马王在 2007-7-27 15:59:00 发表的内容:
  电控柜只要不让它融化就可以,主要是看元器件的温升范围!
--------------------------------------------------------------------------------------------
这个说法好牛,呵呵

网友K:
罗马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7 15:59:00
    电控柜只要不让它融化就可以,主要是看元器件的温升范围!

-------------------
不要汽化就好

网友L:
有两点值得注意
1.电柜所有电气元件的表面温度限值
2.环境温度(防止冷凝水产生)

网友M(2007-08-17):
问题不明确

网友N:
小于38度

网友O(2007-11-01):
主要在于里面的元器件适应的温度大小,柜子的散热的良好与否!

网友P:
根据电器元件的最高耐温.例如说变压器是70度

网友Q:
吞吞吐吐特太太

网友R:
.电柜所有电气元件的表面温度限值
2.环境温度(防止冷凝水产生)

网友S:
我们公司的上限环境温度是39度

网友T:
环境温度!

网友U:
像这种东西是否应该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标准里面应该会有规定的吧?

网友V:
按柜内允许温升最小的那个元件算

网友W(2007-12-18):
还不清楚呢

网友X(2008-03-21):
下面引用由愚成在 2007-7-19 9:44:00 发表的内容:
  告诉你一个标准(3-35KV) GB3906中规定 +40  户内-5 户外-30高寒-40.低压标准GB72…
--------------------------------------------------------------------------------------------
学习啦

网友Y:
 还真不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