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400变频器运行跳FL4求助?

楼主(2007-07-11):
(无正文)

楼主:
这个已解决!

网友A(2010-06-10):
        能给指点指点吗???这台机器开始显示都正常,我把cpu换到另外一台机器上了,那台机器电源部分不正常,结果把cpu弄坏了,烧了一个074ac,
在拆下来这个正常的cpu时我又把另外一个cpu在这个正常的驱动板上试了一下(为了确定这个cpu是好的还是坏的),那个cpu是坏的 cpu冒烟了(电源部分也发出响声了)。后来把那个cpu换了074ac的装这台机器上就显示FL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