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7-07-11):
有谁清楚焦化厂里的电扑焦油器的电气控制原理和电缆的铺设要求。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选用高压电缆,60kv的

从恒流源装置埋地至电捕上的高压电缆终端箱内的高压绝缘子上,一般电捕在这里通过紫铜棒导电至电场的电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