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616PC5变频器的维修

楼主(2007-07-11):
最近在维修一台安川616PC511KW的变频器,开机不久后会出现UV警报.更换驱动板后,故障依旧!后有发现开机后运行一段时间正常,随后出现UV警报.而且运行时间随停机的时间而变化,即停机时间越长运行的时间也越长,如果关电后马上再启动则直接UV警报(为低电压警报)所以我怀疑是那两个3400微法的大电容有问题.更换了另一台变频器的电容后,故障还是无法排除.那位高手请支招,本人初上道,望指教!

网友A:
可能是主板问题。

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这类问题。

如果需要主板我们这里有。

020-35542929

网友B:
检查接触器,如果还不行,把参数L2-05适当调低,一般能解决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C:
主板的CPU是否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