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频率为60赫兹的3相电机能否用50赫兹的3相电源

楼主(2007-07-11):
请问一下:频率为60赫兹的电机能否使用50赫兹的3相电源?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A:
可以,但转速要略慢一些,其他无影响.

网友B:
420V60HZ的用到380V50HZ的还可以,就是转速低
如果380V60HZ用到380V50HZ的不理想。电压偏低,用能用

网友C:
460V60HZ的用到380V50HZ的还可以,就是转速低
如果380V60HZ用到380V50HZ的不理想。除转速低外,可能电机过热,烧毁。

网友D:
“频率为60赫兹的3相电机能否用50赫兹的3相电源”
1、不仅与频率,而且与额定电压也有关系;
2、如果频率由60HZ降到50HZ,额定电压也同时按比例降低,使用时,必须降低额定功率使用,使用正常不会有什么问题;
3、如果频率由60HZ降到50HZ,额定电压不变,这时,电机的铁心磁通密度大,距离磁饱和区近,工作时,铁芯容易发热,严重时影响正常工作;
4、如果频率由60HZ降到50HZ,额定电压不变的情况时,也可以降低额定功率使用,以补偿铁心发热的弊端;

网友E:
心力."如果380V60HZ用到380V50HZ的不理想。电压偏低,用能用"
说反了/
轻载.没问题的加大通风量.能用的

网友F:
我司就有这样的电机,大的、小的都有。不影响正常使用,转速低也是相对的,与国产同规格电机没有太大差别。